用系统光盘修复系统文件损坏的办法

楼主(2010-11-18):
        在系统部分文件损坏,但还能进入系统的情况,可以不重装系统,尝试用安装光盘修复。

        1.先以管理员的身份登录winXP,然后把安装光盘放入光驱;

        2.点开始-运行,在提示框输入cmd,然后回车。在命令提示窗口键入SFC/SCANNOW命令后回车,“系统文件检测器”自动打开扫描系统文件,而且不需要你的任何干预。

        3.通过下面的路径查看修复了哪些系统文件:控制面板-管理工具-事件查看器-系统,就可以看到具体情况。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改为“用系统光盘修复系统文件损坏的办法”

网友:
光盘是只读的还能修复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 用系统光盘修复已经损坏的系统,,,

网友:
系统损坏的修复吧

网友:
平常都是用系统光盘装系统的,没整修复光盘啊。

网友:
光盘便宜,修复还麻烦。。。

网友:
好的維修經驗續集收集筆記中........
感謝多謝大大的辛苦分享!

网友:
系统文件损坏应当是有原因的,首先应当分析一下,再对症下药,否则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网友:
标题党,原来是修系统。我还以为修复光盘呢

网友:
此贴不是很严谨,明显是标题党

网友:
回贴的兄弟们比发贴的哥们明白N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