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故障

楼主(2010-11-18):
crt出现三无故障。变压器次级无电压输出。请哪位高手指点指点。有急用、谢谢

网友:
你什么都没说叫别人怎么指点你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检修 经过说一下,做了哪些方面的检查?

网友:
先是无光栅无图无指示灯,通电后有:吱吱。。。。的响声。追线到二次电源开关管。发现开关管坏了。换上后3842芯片电压正常了。但是还是三无问题。束手无策啊

网友:
行管查了吗?行推动正常吗?

网友:
你把二次电源开关管取下,然后断开行电路、接一假 负载看看电压能不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