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20不触发

楼主(2010-11-18):
  芯片是NVDIA是整合桥,IO是华邦83627 不触发,四个触发条件全部满足,就是不触发,短接ATX电源14脚,在短接的期间能够触发,取掉14脚就不能触发,小4平没有接,请问是那你问题,IO和桥都没有发烫的痕迹。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我很难理解:“四个触发条件全部满足”是你从哪里学来的!
以后还是一个一个都说清楚!
有些人还认为触发需要三个或者五个条件呢,这样大家很难沟通!

确定主供电及各核心供电无短路
确定SB3.3电压正常
确定25M晶振正常起振
确定CMOS电压正常
确定CMOS跳线电压正常 并CLR一下
确定触发排针电压正常

下面就是触发时序了!这个可以找论坛以前的帖子去看!
重点是R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