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安装进阶(本人原创)

楼主(2010-11-18):
       无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虽然装系统现在很多人都会了,但你要问一百个人:“怎么装系统?”,有80人以上会这么回答:“一键安装了”。如果要是一键安装不了或者安装到中途出现其它问题怎么办,有50人可能没办法了,只好求助专业点人士了。    具体系统安装上问题其实不是一句话就可以了,尤其搞店面做维修的了,经过这么多年搞电脑维修,芯片级维修我也只能算是只会给台机主板换个电容,搞搞开机电路,连入门不能说,但做系统上还是小有体会,服务器系统的安装与调试倒是没有搞过,只帮他人装过一次阵列,最简单的O阵列。不再啰嗦,直入正题,看看到底怎么给电脑安装系统:
    在安装系统之前还是要注意数据备份的,尤其是系统盘上数据备份,自己的丢了自己知道,如果是客户的你就哭吧,不赔钱已经是万幸了,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切记!
一、系统分类:
    常见的系统有Windows、Linux、Apple三种,Unix只闻其名,未见其实,不在讨论范围内。其中Windows系统安装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复杂的,如果装过苹果的系统就知道什么叫容易了,连个序列号都用输,只要勾几选项,剩下的事就是等待电脑自己处理了,Linux也是很专业的人才玩的,玩Linux的人一般不需要别人来帮助,自己本人就已经是很牛的了,主要谈Windows系统安装以及Windows和其它系统混合安装。
二、单系统安装:
   1、在有光驱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安装的,首先Ghost盘,手动安装,不推荐使用别人编写的“一键恢复到第一个硬盘的第一分区”,这种方法有一些限制(菜鸟想用,那是因为他不会手动;懒人要用,那是因为他四肢不勤;专业人员还是不用为好):
   ⑴如果电脑中有两块硬盘,很有可能装在了不是你想要的硬盘分区上;
   ⑵如果前次硬盘分区时用的软件和Ghost不是很兼容,有可能导致分区表出现问题。这样的结果是其它的分区丢失或者被合并为一个分区;
   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但不是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用的。
   2、原版安装法:最原始也是最正宗的系统安装方法,所有Ghost镜像都是通过正常安装后封装的系统镜像,这个没有什么多说的。
   3、本人最为推荐的(也是我常用的方法):进PE,再用Ghost安装。这种其实是和第一种方法原理雷同,但效果和功用却大不相同。原因如下:⑴有些系统盘上有数据要备份的,可以先备份数据,再做系统;⑵有些硬件有问题的,你可能进不了PE系统,这个时候就不用说做系统了,先排除硬件问题再说吧,PE的最大功能就是检测硬件是不 是正常;⑶有些硬盘有问题了,你在Dos下怎么Ghost都无法完成,就可能出现即将进入PE桌面时,速度特别慢,正常的几秒进去,不正常的几分钟也进不去甚至永远进不去,这时,断电源线,拔除硬盘,再进可能很顺利就进去了,不用说了硬盘故障,不只是软件问题了。通过以上几点分析是不是可以让你很愿意在PE下安装系统了。
   4、原理安装方法:这种方法不能算是单独的安装方法,但如果你理解了我说的这种方法,可以说没有安装不了的Windows系统(当然前提是硬件支持并且正常的情况),这种方法是在进入PE后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第3种方法上的延伸和改进,为什么说是改进呢,因为这种方法安装是最为保险绝不会造成分区丢失和错乱的结果。如果你有Ghost系统镜像文件的话,可以用Ghost32位的程序来恢复,还可以用Ghost文件浏览器来提取镜像中的所有文件到系统盘上。这有个前提,你的系统盘必须先格式化,可以格式化为Ntfs也可以是Fat32的,无论原来的镜像是N还是F,恢复出来的都是你格式化的磁盘格式,这样就不需要用Fat转换为Ntfs了,但是这样系统安装好后,第一次进入桌面前,会有一次系统盘扫描的过程,不要取消,让它扫完,下次就不会出现了。这有个前提,你的系统盘要设置为“活动分区”,这样才可以做系统盘启动系统。
   5、有了上面第4种方法的说明,我们也可以先把Ghost镜像文件还原到任意一个分区,然后用WinRAR或者其它可以打包的工具打个包,以后就可以用Winrar来做系统了,如果有Dos版的Winrar,也可以在Dos下来恢复它。
   6、以上的几种安装方法是通过光盘来安装的,如果是上网本或者是没有光驱的电脑安装,还可以用U盘、网络PXE启动的方法来安装,也可以用拆硬盘来安装,拆下硬盘和PXE的安装就需要有第二台可以正常运行的电脑。用U盘来安装的话,先要把U盘做个启动盘才可以,做U盘启动盘可以用工具(晨枫U盘启动盘工具或者USBOOT)来做,也可以用量产的方法,量产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你的U盘支持量产,可以把U盘量产为USB-CDROM,这样就相当于一个USB光驱了,这样又相当于一个USB的光驱加启动盘了。至于PXE启动做系统,可以用硕鼠的PXE软件来安装,再按照说明简单设置一下即可了(还要看你的电脑网卡是不是被支持)。
   7、系统改装:这个问题稍微复杂点,尤其是Win7(或Vista)改为XP系统,百分之八九十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惠普的部分型号、东芝的部分型号(其它的还没有遇到)不支持高版本改低版本系统,一般来说只要可以用PE2.0(XP内核)能进入桌面的都可改为XP,10年只遇到过一款东芝的本(具体型号忘记了),放里面一张XP盘都不启动,拆硬盘做了4、5次还是报错不启动,可是放进一张Win7盘很顺利的启动了。如果是低版本升级高版本,只要你的硬件支持即可,内存、显卡和CPU是越高越好,这个一般比较容易。
   8、以上是关于我在安装系统时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平时积累的经验,因为我每天都在下载系统,试验系统是不是干净无毒,系统是不是可以正常使用。我从网上下载系统,挑选的比较严格,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安装测试,安装过程没有出现问题,安装后使用正常,还要通过金山或者卡巴查毒测试,没有病毒的才用,有病毒的能处理则处理(处理系统镜像),不能处理的删掉,这样一来,大多数时间都用来测试从网上下载的系统盘了,以前自己也曾在网上搜克隆盘的制作方法,自己也能做系统镜像,还是不如东海的电脑公司版好用,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动手去做了。今年又查了文章,重新尝试着做了几次,感觉比以前有进步,不过个头太大了,非DVD盘不可了。因为现在从网上下载的系统没有一个不打木马的,所以建议朋友们下载系统后,首先查杀病毒,360杀毒查无毒的不算数,因为360有太多的毒查不出来。
    三、双系统安装:这个没有多少意义,现在除了苹果和LINUX系统需要装第二个Windows系统,再有就是Windows7和XP共存了,如果是装Win7和XP双系统,应该先安装低版的XP再安装Win7。
    相信有了以上这些零零碎碎的说明,只要你看得懂,对于一般人来说,那么你系统安装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各品牌电脑的售后服务人员的水平了。因为我在售后做过一个月,也接触过不少售后的技术员,他们的技术确实不敢恭维。如果你理解以上几点,那么街面上那些装系统的也和你差了一大截呢。你已经就是装系统高手了!

网友(2012-03-08):
华硕的F6SSerise安装XP后热键和指纹识别用不了

网友(2010-11-18):
看来楼主装不少系统啊,经验丰富,苹果的是什么装的分享一下

网友:
对了,要是我这的一台苹果牌系统你能装XP的那就算你牛B了,烦的要死,系统老的,没有bootcamp,2.0的版本又找不到!放了好几天了!总之很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苹果官网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电脑有系统盘放进去就行,最傻瓜的一种,如果所有的系统都像苹果这么,搞维修只怕要饿死80%了

网友:
华硕的F6SSerise安装XP后热键和指纹识别用不了

网友:
只要你已经安装过相应的驱动,那应该就是系统降级后引起的某些功能不正常,也许是本本身的硬件不支持老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