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按键板问题导致的故障

楼主(2010-11-18):
在日常的显示器维修过程中,按键板故障导致机台无法正常使用占很大一部分,常见的故障表现为:无法开机、使用中自动开关机、使用中菜单自动弹出、亮暗度自动调整、按键的功能键串键等等。然而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往往忽略按键板导致走很多弯路,有时甚至把好的电源板、主板修坏。按键板上的按键、贴片电容、电阻还有排线都会导致故障出现。有一客户送修BENQ G900WD 序号尾号为019的显示器,偶尔无法开机或使用中自动关机,该显示器在深圳明基客服维修过两次,机台都是同一故障,拆机检测按键板的按键都换过,用万用表测试每个按键电压,有四个按键都是3.24V,还有两个分别是1.87V和0.6V ,断开按键板排线,测试主板按键板的链接口,电压正常,故障部位还是按键板,按键板的按键客服换过,问题在按键板的其他部位,查看每个按键对地都有一个贴片电容,用表一测试,自动调整按键的贴片电容短路,更换机台正常,此显示器再也没有返修过!

网友:
有得确实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