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500GT无显修复

楼主(2010-11-18):
七彩虹8500GT过26,听到系统进桌面的声音,无显示,三基色阻值正常,查供电都有。在坛里泡里几天,有说要刷BIOS,有说要做BGA。别人没现场看到,只能提出了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什么事还是要靠自己。能过26,我觉得GPU坏的可能性不大。拿个表继续查电路,看有没有短路,终于查到一保险电阻那一块有一帖片电容短路,把它拆了,还短,把相连的78D05L管也拆了,还短。但测出短路只在这一块了。继续找和78D05L相连的电路,结果发现是板反面的74门,和正常的74门比较,是这个短路了。拆了再查,不短路了,换上74门也不短,再装上原来的78D05L和帖片电容也不短了,上机点亮了,成功修复了这片显卡。

网友:
值得我们初学维修的学习,借鉴

网友:
看来维修电脑配件一定要有自已的维修思路

网友:
不显的,要是烧BIOS,重作桥,换门IC都无效果那估计只能报废了

网友:
要是有图发上来就好了。这样说的不是太细,我新手理解的还是不行。

网友:
要是我的话肯定没有这么好的耐心!

网友:
维修最重要的是要足够细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