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飞利浦显示器 闪下灭

楼主(2010-11-18):
19寸飞利浦显示器 闪下灭  当时认为是高压出问题,正好在修一台神舟19寸 干脆把整套板拿到神舟19寸的屏测试下 一切正常,只有灯管问题 换换换了4灯管 在测 晕一个样 现在没有办法了,请教各位大虾 该从何下手 谢谢。(向这样应该不会是屏电路吧)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板测过了 一样 闪下灭。

网友:
按键换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本不是按键的是啊 我已经把这套板上到其他屏上试了一切正常的

网友:
亮一下灭,1,是电源指示灯亮一下灭  2屏亮一下就黑了,灯还是亮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如果你说的第一种,那你要查一下电源板和驱动板,按键板有没有短路的,特别是有些板子3。3V给按键供电的电路,如果你的是第二种那你的思路是对的,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只接高压,不接屏看还灭吗?不灭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把其它屏上的一套板子拿到这个屏上试了吗?这情况有可能是灯管过流保护或屏的电路有短路的

网友:
6楼说的极好,如果高压板 数据板 灯管你都处理了 那就屏上问题了 我遇到过一个联想显示器 就是亮下灭,最后 换的屏上的芯片 解决的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下,应该还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不解   和驱动板没有关系吧

网友:
不晓得你说的是不是电源指示灯正常,图像闪一下就灭了,如果是这样,用亮一点的光去照屏,看得到图像不,看得到的话,就是背光出问题了,

网友:
灯管跟高压板老化 了高压板带不起灯管,把高压板换调就行了。

网友:
把你换上去的灯管处理好。。该包热缩的地方包上。还有注意灯管架都弄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灯管绝缘没有处理好。。。。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从灯管漏电方面去下手。

网友:
灯管没换好 还有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都试个了 现在唯一能想的就是买到山寨灯管了 灯管弄了几次了 一个老样子 其他东西是完好的

网友:
现在自己认为99%是在等管上了 是认为没有处理好 反复弄了的根本在接线方面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的 搞到没有办法了 专门弄了条高压点每根灯管测试结果电流时140-138-141-135。在测一台正常使用屏的灯管是128-131-135-129  觉得是换上去的灯管质量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已经修好了 真买了一批质量问题的灯管 搞到没有办法 先撤东墙补西墙 在发灯管了 灯管也有山寨货怎么也想不清楚 给我弄了一天了 头都试晕呼呼的

网友:
现在的灯管都好差,随叫灯管这么便宜啊。还有我买过笔记本的14寸灯管,更差,用到不到一个月就红的不行

网友:
换高压板就可以啦
今天我就搞好一块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什么都正常的  换多少高压板一个样 你没有看贴吗 已经修好了 灯管的问题买到山寨灯管了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以后买东西真的要细心呀.这东西现在都山寨了,

网友:
可能灯管没换好吧

网友:
换个通用版先试下

网友:
这类故障是飞利浦19宽屏的通病,什么 都不需要查,直接拆开屏,把灯管装上热缩管就可以了,厂家偷工减料所致。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真的是第一次知道灯管也可以有山赛的,以前我换过灯管都没有这样的事,并且我用点灯管的工具测试如果不灭就是好的,还会因为灯管质量不行,电流过大引起亮下就灭的故障,受教了,谢谢楼主

网友:
灯管的问题啊,学习了,以后我可得多注意点了哦,别让山货给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
灯管没有山寨不山寨的
只有全新跟拆机,很简单,直接就能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买了批啊 就19寸有问题啊 其他的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便宜呀!

但跟山寨明显是两个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G:

换灯管最简单的操作 热缩管一般不套的话 那还还修什么 我已经把等管拆下来 换上去 不少于5次啊 大哥 后搞到没办法了 找了一片19寸的屏 下了4根灯管 换上去 一切正常 现在在用户手里 2天了 没有什么坏消息反回来啊

网友:
现在的PHILIPS有这情况的十有八九是灯管问题,灯管太差了

网友:
我买的灯管 都带一黑色是不是全新的啊 大大小小买了200根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不知道怎么分析这定义 反正是灯管的问题 至于怎么叫(还是 山寨 水货 次品 质量问题) 谢谢提醒.

网友:
换过板子没有?欢快高压咯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就是高压板不好了,换就可以,也可能是高压板有保护所制,看看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
回34楼,目前本人没有换过飞利浦19显示器的灯管,修了好多台了,都是在灯管上加了热缩管。如果发现灯管两头有严重变黑的情况,最好把灯管也换了,检验灯管优劣的方法是,装好屏后,看看屏上画面是否存在背光亮暗不均,如果出现中间暗,两边亮,则说明灯管不好。还有换灯管时,要注意不要弄坏 灯架上附线(细的那根)绝缘层,避免搭电打火,导致高压保护。如果发现细线已老化,把灯管线也换掉,应该能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