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绿灯闪烁

楼主(2010-11-18):
一台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坏了,给客户改了个通用的板子,接上5V,电源灯绿灯闪烁,频率很快,以为是电源板不好,但是换了两块现象一样,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请问高手应该查那部分

网友:
刷驱动板看,不行换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量下你的驱动板5V电压 是不是在跳变 。

网友:
不接负载,跳不跳呢

网友:
电源灯闪说明其内部有短路或者电源电压低导致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改下电脑刷新率就可以了把

网友:
要不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