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 花屏

楼主(2010-11-18):
请教下各位 FAB{63:32} wrt err 4966767错误要怎么修复呀?
显存 GPU 都加焊了还是这样 显卡型号是7300GT
显卡

网友:
发全点。~!别发一点

网友:
在WINDOWS中查看检测结果的文件,把关键内容复制上来。主要看显存分几个区,出错的位。最好把实际显卡照片的反正面都传上来。

网友:
如果只报你发上来的那几个数据GPU空焊可能 性大。

网友:
谢谢 各位,明天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