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t61不充电,技术小组及高手前辈帮一下忙!!在线等

楼主(2010-11-18):
t61进水,处理完烤干后能亮机正常使用,但就是不充电,高手帮一下忙!!
检查发现电池,交流电都可以相互切换,单独使用都可以用,但电池始终无法充电,充电芯片是MAX8765,查供电正常,SHDN#低电平,SHDN#由PMH7通过隔离二极管提供,没修过充电电路,不知PMH7需要什么条件才可以发这信号,望高手及技术小组提供一点提示,在线等,谢谢!

SHDN#开启信号有以下三个,二极管两边三个均为0V,为PMH7发出,不明白PMH7需要什么信号才能开这信号

另:电源盒换过没用,开机后电源盒接口针有3.3V,换60W的1.3V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PMH7什么条件下才发BAT_CRG信号啊?谢过先

网友:
这种问题的的话先处理下进 水的地方也许也好了

网友(点评):
水是刚进不久的,板上没有什么痕迹,就上了一下BGA,150度预热了十来分钟,下来开机就好了,应该是有零件进水损坏,但看不出,所以想通过查找信号来查找

网友:
查到这了,就用短开法罗,将二极管都取下来,看情况如何..

网友(点评):
断开过,依然是没有电压,谢谢

网友:
  我不清楚,我希望技术小组快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线路级别的维修,崇拜

网友:
这么快就淹没了,问题还没解决,还在等大侠的出现

网友(点评):
你么样看图不仔细冽,还有一路D18不看,那里有MPG和H8 RERST,这里如果为低电平会把上面的信号拉低的。

网友:
希望能有高人给你点提示,我们也跟着学习下

网友:
LZ修好没有。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有修好发上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断线的啊?进水的机子就爱断线

网友:
我都没见过PMH7  我知道PMH4 H8 TB62501 换个电池充发电芯片试下

网友:
修好报一下喜啊....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修好的话报一下喜啊

网友:
有没检查 电池隔离保护电路中的那2个MOS管? G极是TB控制。如果充电芯片是好的但是不能充电也要检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