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七彩虹2600XT无显存供电~~

楼主(2010-11-18):
核心供电正常,显存供电对地29欧~~采有RT9214的芯片,上管输入12V,控制输出都只有0.7V左右,下管输入0.7V,控制级为0,换过RT9214,换过上下管~~故障不变,RT9214 VCC12V有,BOOT脚电容换过,OPS脚有2.1V不知道是否正常~~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
走一下线路,从显存供电处往前找,直到找出有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