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电池显示红叉

楼主(2010-11-18):
    这台机子用电池可以开机,开机后电池显示的是一个红叉叉。鼠标放在上面,显示请更换电池,但这个电池待机时间又可以用个几十分钟,插上适配器后又显示正在充电,但电池也是一个红叉叉,鼠标放在上面,还是显示请更换电池。请问一下,这种问题是不是电池的问题。我这里没有这样的电池,请大师们帮分板下。这个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机器,电池电量100%,没用10分就自动待机了,还没查出是什么问题呢。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系统,如果是WIN7的话好像正常。XP的话正常是不会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用原装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