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主板不触发维修实例 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18):
       今年同行送来一个联想的主板说是不触发
    不触发,我首先考虑触发的几个工作条件:
    1.量pci卡槽的14脚有待命电压
    2.用示波器打32.768晶振有起振
    3.cmos电池跟跳线帽都有点2.5v以上电压
    4.触发排针也有电压
既然工作条件都满足,那么应该就是参与触发的芯片有问题了,
华邦83627 I/O是参与触发的
根据83627的引脚定义找到68脚有一个高电压,67脚也有高低高的一个跳变
但是73脚却没有持续电压产生
             问题出来了,不是I/O坏就是南桥坏,但是到底是谁坏呢,我决定割线
确定是哪个坏了,割过线后,触发量南桥这边还是没有持续电压发出,基本确
定是南桥的问题了
问题找到了,我就加焊南桥, bga的参数
加焊完了, 也触发了,问题是小问题,
           不知道这样能转正不,麻烦管理员了

网友:
楼上灌的水不下百吨啊!

网友:
学习是最重要,尊重别人更重要。

网友:
好帖~已阅~

网友(点评):
当心封杀你,灌水。

网友:
好啊

网友(点评):
你灌水了哦,小心点啦。

网友:
能不能再说的细一些呀,割起哪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83627的引脚定义找到68脚有一个高电压,67脚也有高低高的一个跳变
但是73脚却没有持续电压产生

看到没有,是73脚。

网友:
我想问下,USB都短路了,南桥还会是好的吗?!

网友:
测USB判断南桥的好坏。。这样可以的吗。。可以讲讲吗。。。我是刚入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USB短路了。是不可能通过加焊解决的。
你是自己写的帖子还是抄的呢?请回答我的一个简单问题:请问IT8712F-A的 SLP_S3#在什么脚位。回答对了。就给你转正。

网友:
空焊会引起南桥发送不出SLP S3#这个信号给IO的73脚,这我知道,我疑惑的是空焊会引起USB值短路?

网友:
要么是楼主USB测量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抱歉,其实usb我并没有量,但是我知道usb短路能证明南桥坏了,我只是想让我的帖子更具有说服力,这下我画蛇添足了,不过让我学到了东西,我以前真不知道这个问题,谢谢你们,我一会有时间我把量usb的那些删掉,以免误导别人,据我所知8712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s3信号在71脚,还有一种是后面加个gb的,也就是技嘉专用的,技嘉专用的s3信号在102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已经是正式会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usb短路能确定南桥是坏的

网友:
这么简单就转正了???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