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普945GM-L循环跑

楼主(2010-11-18):
思普945GM-L循环跑,C1-39-45-C3-01如此循环跑,内存电压都正常,内存供电的管理芯片已经换过了,但是还是一样,内存换过,U也换过了,摁压北桥无效。现在IO没换呢。没编程器BIOS没刷呢,请问大家还有哪里能导致这故障啊,IO明天早上来换个看看,各位要有什么指点就请说,先谢谢了

网友:
C1-39-45-C3-01?还是C1-39-45-C3-01-02-07-c1?
换内存--刷BIOS--拆COM--换I/O--拆网卡-拆声卡

网友:
如果让我修:
1.刷新BIOS资料
2.测量IO的时钟
3.更换IO芯片。

网友:
应该是BIOS的事了,我已经把IO换过了,故障现象和跑码都没一点变化,还都一样的,我没编程器,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