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 (6050A2162401-MB-A02)内存不过问题

楼主(2010-11-18):
一个内存槽可以正常使用,另一个内存槽不能正常使用,诊断卡代码跑D0,
换过北桥,换过内存槽,内存供电及用阻值卡测量阻值都正常,求教一些维修思路,谢谢
诊断卡代码

网友:
V3000倒是修过,DV3000的机器还没见过呢。不过修过THINKPADX61的主内在槽不能用的,有两个数据线有问题,不一定就都是北桥的问题噢

网友:
数据线都测过的没有问题

网友:
AMD的换CPU,INTEL的换北桥。中间线路先查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断裂。

网友:
都测试过了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