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海尔H60S不开机 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0-11-18):
插上电源后,待机电流由0.04  按下开关 无任何反应。开关处有高电压 按键瞬间 有电压变化  ,
测pc97551 171脚 无电   测604gp 3.3 5v 有产生  测ps51020 各引脚 电压输出正常
测pc97551工作条件 1 脚 3.3v  28脚0.44v 29脚 3.3v  44脚 0.77v 有跳变  89脚 3.3v
在线等 请指教!!!

网友:
补充: pc97551  第2脚 有3.3v电压 按开关时 有低跳变

网友:
电源管理晶振 南桥晶振 南桥 测试了没?

网友:
这个好象BIOS参与启动,是不是BIOS不正常。

网友:
测试过 这两个个晶振都有波形,只有bios边上有个黑色晶振无波形 型号:c2kc55ks 不知是给谁用的

网友:
bios 我从新写过 结果无任何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我从新写过程序 结果无任何变化

网友:
你测过COMS块上波形正常吗?你写的程序对吗?

网友:
程序 肯定是没问题的 朋友从好机器里备份出来的 至于bios的波形 我没测试过呢 只是各引脚的电压波动 看到了

网友:
今天换了BIOS芯片 结果还是依然如故

网友(2013-03-20):
你的搞好了吗,我今天也是这个问题,还没搞好

网友(2013-07-08):
我的也是一样的啊。这个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