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非典型故障

楼主(2010-11-18):
一台DV2000,开机花屏,换显卡,换了,CPU没工作,查一天没思路,换个T2330,1.6G的CPU
开机正常,在上T2370能点亮,也为好了,上壳,又不跑马了,在上T2330正常,用T2330一直正常,上T2370就第一次可以,息下就不跑马,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想很可能还是板上有虚焊。

网友:
U坏了,换一个

网友:
CPU问题吧。。换了吧

网友:
LZ描述的,已经排除了CPU问题了,应该主板上还有虚焊的地方,显卡最好重做一下

网友:
这个板显卡离CPU座很近,很可能是把座子搞虚焊了。

网友:
用2370不跑码看是那引起的啊,是不是CPU电压不对啊,VID有没有问题,到南桥那几个点是不是虚了

网友:
换CPU吧  应该坏了

网友:
CPU座问题要大点

网友:
个人感觉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建议做一下CPU座

网友:
换CPU供电电容

网友:
直接把CPU换了吧,

网友:
确实啊,这个板子,显卡,离CPU很近,可能做虚了

网友:
你换个VCC的工作芯片吧?这个问题我以前在工厂修到过,是典型的挑CPU

网友:
换了8736,开机能用2370了

网友:
CPU还了 啊 ,   直接换个好的就OK了····

网友:
U的座子可能性较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cpu座空焊

网友:
加焊u的底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