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磐英4V2E主板上管子型号

楼主(2010-11-18):
这个应该是内存供电管,已经烧毁,看不出型号,上一排是99多少,下一排是24多少,估计中间是管子型号,但是一个也看不到了,请教有经验的师傅帮分析一下应该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它的控制级是Q20贴片小三极管,上标型号是431

-------------------------------------------
谢谢大家,我拆了个20N03L焊上就好了,多谢了

网友:
431是一个稳压块,那个管子就座是一个常用的场效应管。

网友:
图片上传,可能大小不合适,没传过

网友:
谢谢指教,3055之类的可以吗

网友:
是一个普通的场管从旧主板上拆一个补上去就行了

网友:
随便拆个一样大小的就OK了呀

网友:
在料板上拆个相同大小的就可以了。

网友:
是常用的场管,装一个新的。在量一下其它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可试一下15N03

网友:
谢谢大家,我拆了个20N03L焊上就好了,多谢了

网友:
可能是9916场效应管N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