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台式机电脑 开机一切正常 无法进入系统问题

楼主(2010-11-18):
台式机电脑 开机一切正常 无法进入系统问题:
问题描述:开机,有时候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而且可以正常使用。有时就可以出windows标示,和加载文件的箭头滚动条 后 就黑屏了。需要强制关机。
                 换过内存, 硬盘,现象一样。
                 本机,集成显卡
                   有个独立网卡 换过每个pci槽  现象一样
                   换过电源   现象一样
                    就省主板没换过,大家分析下 ,这主板 问题应该出在何处?

网友:
问题补充:操作系统 我试过n个版本 结果一样 问题没能解决

网友:
有没有试下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LZ是用的集显的话:
1:建议先换内存
2: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
3:主板北桥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元件坏了,去修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虚焊必定会导致进补了系统

网友:
板子上的电容不用说 我都检查过的 内存早就换过。至于北桥虚焊 我想今天试试 加焊一把。

网友:
系统各版本都试过 结果如故

网友:
应该是北桥空焊,楼主先加焊看看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今天不忙 对此机器加焊北桥 成功 交差!!谢谢各位!!!

网友:
来顶下,又学到一点了!一些看似无头绪的问题一般就是虚焊和电源引起的.

网友:
类似问题为什么跟北桥空焊有关呢?高手能不能解答清楚点,望学习。。。。。。。。

网友:
北桥虚焊,我的直接是做不了系统

网友(2010-12-19):
桥虚焊 应该是

网友:
没有试试用橡皮擦下内存条?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我碰过这种问题,换电源后好了

网友:
换CPU看看.很怀疑.我自已也遇到过这一的情况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上不少人都没认真看完就乱说了,楼主都说了换过内存、硬盘、电源!还要楼主换?!

网友:
确定是硬件问题,但只有测过才知道是主板哪出问题了啊.

网友:
呵呵 楼主已经修好了 桥虚焊的问题 呵呵

网友:
碰到过一次进不了系统。到处查找原因(硬盘、主板、内存、操作系统、电源)后来发现机箱表面有电、主板上的接地处也有电、硬盘表面有。有麻手感觉)。后来更换好的排插,好了,机箱表面也没有电了。经过测量发现原来排插不接地。

网友:
肯定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同意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