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LXB-L17C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0-11-18):
联想LXB-L17C显示器不通电,测量310V电压正常,并且可以正常放电,测开关管栅极没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第三脚也没有电压输入,测量有一个5706坏,以换,仍不通电,没有电压输出,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查电源芯片的供电脚上面的电阻 是不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