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不通电如何检测教程

楼主(2010-11-18):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不通电如何检测

网友:
先檢查保險絲

网友:
保险丝不烧的话  查450V大电容可有电。, 若是没有 就查桥墩  那条线路

网友:
看目测有没明显的烧坏, 测保险有没断 , 量 开关管 、PWM芯片、  桥堆有没坏,再上电测大电容两脚上有没300V电压,没有就是前面的桥堆、保险负温度热敏电阻可能坏,有300V电压就按PWM芯片的工作流程检修。如果还不明白就到资料区下一个维修手册看一下。

网友:
查电源啊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
电源板上有几个关键的元件和关键电压,保险,整流桥,开关管。交流电压220伏,直流电压300伏。

网友:
先看有没有明显的烧伤
  然后测保险   然后测 开关管
没坏的话直接更换电源管理
能修好百分之50的电源

网友:
1.先查300V前电路,2.后查开关管有没短路,3,没短路则查次级电路有没问题,没问题一般换光电管和431管子,最后换电源控制芯片,4,如果开关管短路,电源控制芯片一般也死了,换芯片前先查电源脚,电压电流反馈脚的外接元件,确定全好后再换上芯片和开关管.

网友:
电源板上有几个关键的元件和关键电压,保险,整流桥,开关管。

网友:
量下关键部位供电

网友(2016-07-09):
1.保险 2.桥堆 3.电容 4.mos管 5.IC芯片

网友(2016-11-19):
先从输出端往前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