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长城 静音大师 ATX-300SD电源一个

楼主(2010-11-18):
该电源在待机情况下,紫线和绿线均无5V待机电压。
打开电源,发现5A的保险管已经烧断;辅助电源管,型号为P1014AP106,DIP,7个引脚,已经烧了个洞,挨在旁边的变压线圈外层的塑料纸被烤得有些变形。同时发现在电源内有小蟑螂的尸体,相应的高压部分的PCB下面有“爆”掉的痕迹,又是小强干的好事。

取下辅助电源的管子,测量旁边的元件有无短路损坏的,没有发现。跑了几家配件店,均无P1014AP106这个型号的管子,后在网上查询得知,可用TNY264P代换的。最后买到TNY268PN管子,5元一个,心痛(TNY268PN比TNY264P功率要大吧)。

更换掉辅助电源管后,在爆掉的保险管位置上接一灯泡做测试,通上220V市电,见灯泡一闪过后熄灭,应该没有问题了。此时测量紫线和绿线有5V的待机电压了,短接绿线和黑线,见风扇转动,各输出电压正常。
此电源修复。

网友:
又见P1014爆,这芯片真是差,26X系列倒没听说过爆

网友:
有时268换上电源产生清微的叫声,但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也这样啊,但我没有理它,不知有没有事情。

网友:
小强干的好事真多啊  我都怕了啊

网友:
看得见就好办,没有线索就很不好修了

网友:
p1014才1.5元一个,我的电源也是爆了这个,昨天刚在网上买了。希望我的电源故障也这么简单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