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 P4M266跑C1

楼主(2010-11-18):
今天修到一块478主板  P4M266A  跑C1  换了几条内存就不行,主板上面的电压都正常,北桥也换过。就是不过C1不知道是那里出现问题了,内存总线电压,上拉电压全OK。就那个高手说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下拉1.25V电压BIOS刷过没压下CPU座试试

网友:
直接跑C1就停了吗 有没有内存报警 如果没报警的话很有可能CPU都没跑完呢 在不插内存的情况下跑多少呢

网友:
这个主板易CPU座虚焊

网友:
刷BIOS换个IO试试。

网友(点评):
动不动,就说刷BIOS,说点正经的吧

网友:
不插CPU也是跑C1插了也一样.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你的诊断卡有问题,不上CPU不会跑码的,你还是用表量吧。至于不过内存,原因很多的。你先看看时钟正常不?

网友:
io bioss都搞个还是跑C1

网友:
什么都正常,哪就剩下,内存座啦....

网友:
跑c1 除了内存以外还有可能是cpu不过。查查吧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个一样的。你换个400的条子看看!!

网友:
换个座试试

网友:
看看内存辅助电压对吗?

网友:
等待结果,呵呵

网友:
我试过一种很奇怪的情况,跑C1,把电池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478的什么型号啊?上的内存的频率对吗?

网友:
测一下内存排阻

网友:
检查北桥的电压时钟和内存的时钟是否正常?加焊北桥、刷bios

网友:
有的板子不过内存确实难修,只要你按不过内存的条件一个个查过了那就别修了

网友:
内存的时钟是由谁给的?有的在内存旁边有个专门为内存提供时钟的芯片,没有这个芯片的话,内存的CLK由谁提供啊?NB还是时钟芯片?

网友:
不装CPU 也C1.. 那问题就不在内存, ECS 座子 问题通病, CPU坏也会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