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的朋友请进来

楼主(2010-11-18):
请教各位的示波器对于跑码C0,或是好板拆掉BIOS的情况下能否抓到ADS,FSB总线信号,或BIOS的CS信号.

本人用的是100M模拟,发现如果好板的话,FSB信号虽然跳得模糊,但还可以捕捉到,BIOS的CS,AD信号甚至可以非常完美的显示出各种复合的复杂波形,..但是对于C0.或好板拆掉BIOS后,ADS或是BIOS的CS一闪而过的这种信号,抓不到,就是一根直线,无任何跳变,波形..
是否是我的示波器带宽不够?
有在用200M以上的模拟示波器的朋友或在用数字示波器的朋友能否观察到这种一闪而过的信号?

网友:
LZ的示波器太先进了,我等没研究过

网友:
这种信号最好用数字的,大存储深度的哪种。

网友:
数字的没有用过, 模拟的确实困难。

网友:
请教树叉版主,如果买台安泰信1102C这种100M的数字波,能胜任这种工作吗?

网友:
安泰信的1102C显波器好用,

网友:
买1102C 不如买1102CA

网友:
看了好多论坛上讨论示波器的帖子,对于示波器我想告诉大家,老式的带CRT指示的示波器,也是分为模拟和数字两种型号,我手头使用的两台示波器一个是扬中生产的20M模拟的,还有一个是美国泰克的二手泰克2465B /400M,就是数字的,带标尺读出和存储,只是工作时间风扇的噪声有些大。用来维修是足够了,不要迷信液晶的,有些波形细节是看不见的。我们在进行板卡维修的时候,很多是需要做定性的测量,不需要做定量测量,虽然新式的液晶示波器在外观和功能上(比如触发方式)有许多先进的地方,但是就目前低档的液晶示波器看,在取样带宽和数模转换上有很多不足。

网友:
楼上大哥400M的ASO能捕捉到快速的单次信号吗?

我查看了一些资料说明,在取样带宽上,就1102C这种低端的100M DSO已能实现1G的采样率,对于测试FSB800的总线信号,估计100M的DSO比400M的ASO更加出色吧,楼上哥哥怎么说DSO的取样带宽有很多不足?我也没用过DSO,以上只是个人的理解猜测,望指正.

网友:
我也一直在研究测这种信号,我的示波器也测不到,不知哪个老兄有用什么示波器测的好的吗。

网友:
用1102C的人应该挺多的吧,等待他们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用来观察电源部分波形是很好的选择。
用来分析数字电路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你需要的不是示波器,而是逻辑分板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