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479主板,上一个管。烧一个管。

楼主(2010-11-18):
磐英479主板,,CPU-VTT电压要,1.2V,没有输出,,测后,。。运算放大器,358控制,MOS管的G极。。D极来之显卡核心供电1.5V,S极要输出CPU-VTT电压为1.2V,但是换了一个管,就烧一个管。,上CPU就烧管。。没有上CPU的话,这个管。有输出CPU-VTT1.2V。没有坏。。还有一组也是358控制的,输出的2.5V,是桥供电,,正常。。MOS管。正面标是,3055L。
我就换了运算放大器,,上CPU还是烧管。。没上CPU正常。。
1脚为OUT是11V,控制MOS管的G极的。换管。。G极电压为3V左右,2脚,IN+为正向输入为0.8V,3脚IN—为负向输入。也是为0.8V,这是,1脚控制MOS管。输出CPU-VTT电压。。4脚为地,5脚IN-,电压1.2v.6脚为IN+电压为1.2v,7脚为OUT电压4V左在。8脚供电12V,不知道为什么5脚和6脚,正向输入的电压为1.2V,MOS管S输出的是,2.5V,为北桥的供电正常。是我测出来的电压,帮我分析一下了。
我测了好的板,,和这个板的电压一样的。为什么。。以前,有老师说过。正向输入脚电压是多少,MOS管。S极输出的电压就是多少。。我知道。正向输入电压一般是电阻分压,但是我好的板。测了,,正向输入IN+,1.2V为什么是MOS管S极电压2.5V。O.8VMOS管S极电压为什么是1.1V.
第一个问题:我有两个板,,都是这样的故障,,我测了,CPU-VTT没有输出,就换了管。没有上CPU。测的话,有CPU—VTT,正常,上CPU就烧管了。CPU-VTT电压没输出。烧了。。
第二个问题:以前,有老师说过。正向输入脚电压是多少,MOS管。S极输出的电压就是多少?为什么好的板,,测的电压是一样呀。。

网友:
从你说的状况来看,北桥的机率大点,一般都是北桥空焊,造成的无VTT电压输出或者拉低,不管换管,或者控制IC,都无济于事,你这种老烧的情况,就有点不对劲了,可以先换个U试试,再加焊下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第一,,问题。我有去测对地阻值,,内存的对地阻值。。桥没有问题呀。。。第二个问题,你能回答我吗。。

网友:
测一下场管的控制波形有些是反馈回路不正常造成场管的控制波形不对烧管。

网友:
你看管下面有没有电容短路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回来发现MOS管的下面的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对哦,看看反馈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