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指教一下!!!!

楼主(2010-11-18):
我接到一块映泰的U8668-D 5.1的主板,刚开始12v短路,换了个
三极管
好了,然后没CPU电压,换了电压芯片,电压也有了,现在电压都正确,跑0 7,南桥稍微有一点烫,北烫的有点厉害,BIOS刷过了,没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高手们!!!小弟谢过啦!!
cpu
芯片

网友:
是开机就直接跑07还是跑了其它码后才跑07呢 有没有07复位再跑 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IO坏了 换一个试下

网友:
电压都正确是什么嘛?说出你测过的电压值给大家看下。

网友:
开机直接跑0 7 有复位。

网友:
cpu,内存,显卡。南桥,北桥。电压都正确啊

网友:
IO或者北桥有问题

网友:
上BGA焊台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先压一下南北桥。

网友:
查IO的时钟。不行。换个IO会好。

网友:
说不准还是虚焊,先检查IO也是好的,这样毕竟省事

网友:
IO换过了,还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