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LTM14C421E屏改液晶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0-11-18):
求东芝LTM14C421E屏改液晶显示器程序,并且改液晶显示器方案,谢谢

网友:
说清楚点   通用版不行嘛
1024*768     3.3V             单高压板

网友:
表达清楚一点,理解不通。

网友:
建议最好用GM2621的驱动板不用刷写程序只要把最佳分辨率跳线跳好。

网友:
万能驱动板不行,还是要有东芝LTM14C421E屏程序才行的,不知道那位大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