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跑码跑A0

楼主(2010-11-18):
今天接了一台dell c640拿过来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了,北桥也短路了,修好短路部分换了北桥之后,上机跑码跑到a0不开机,电流路到0。8左右不动了,内存换了故障一样,北桥再重新加焊还是一样,测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阻值正常,之后测内存的时钟,有一个槽的时钟有一个对地阻值是无穷大,另一个槽没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求助一下各位

网友:
有可能还是北桥的事

网友:
无值不正常。 应该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也有可能断线了。卸了北桥查吧、

网友:
下了桥 看看底盘有没有不对的。。

网友:
北桥加焊的有些早  先确定跑U了 再加焊也不晚  貌似你都不确定是否跑U了

网友:
不要麻木的干桥啊!

网友:
cpu复位都有了的

网友:
这个机器很老了吧

网友:
搞定亮机了北桥重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