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不开机,,开机掉电?

楼主(2010-11-18):
接修一台DELL D610  开机三个灯全亮,,然后不到三秒掉电。拆开时,,拿下主板时,偶而还能顺利点亮,,心想定是空焊。然后,分别加焊内存槽,,电源芯片,X300显卡, 南桥,,每次加焊,,现象都是一个样,,开机三灯全亮,,电流跑0。8--0。83--0。84  ,然后掉电,没有一次点亮了,,开机时,测CPU 供电0。95,, 然后三秒不到,CPU 没电,掉电。在网上看了一下,这种现像很多,,望修过的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你可以加焊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没有抓到内存。。查内存。这个机器没抓到内存是会掉电的。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你加焊看哈是不是CPU IC虚焊了。加焊看哈

网友:
cpu IC  早焊过了,也换过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
查查内存的一些工作条件吧

网友:
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重植南桥看看吧

网友:
那样像CPU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