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9600GSO -GD2 512M T25 花屏 求位置。

楼主(2010-11-18):
开机大花,进WINDOWS F8选择菜单,花 ,还有横的不规则的红色的电码纹。

MATS9 测试报错误: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 ------------ ------------ ------------
FBA[31: 0]    24371900     52985700            0
FBA[63:32]     4421411     67453697            0
FBC[31: 0]    19889097     57455093            0
FBC[63:32]           0     6718246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52
Read    Error Count: 48682408
Write   Error Count: 24507695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9657346     2983875           0
A00     9847505     2736046           0
A00     9649927     2885117           0
A00     9289574     2565434           0
A01    12806189     5647985           0
A01    13533642     5030142           0
A01    13234168     5319750           0
C07    13815844     4583167           0
C07    12429224     3719244           0
C07    12624695     3555053           0
C07    12978229     4861822           0
C15    12978225     4861202           0
C16    11533493     2177637           0
C31    13836938     4180085           0
C52    16795616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求经验。

网友:
现在是跟全报错没区别,这个卡的通病就散热不良GPU空焊你加焊一下试。

网友:
一般我们这要是花屏,出了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外,只接做主芯片

网友:
如BIOS资料OK,那就准备加干GPU吧!

网友:
这种量供电没问题的话一般就是G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