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350-55GP 5VSB电压不稳定 (已解决)

楼主(2010-11-18):
故障为此电源接上主板 主板诊断卡3VSB指示灯不停的闪烁,(主板好的)测紫线电压在3.2-3.4V之间不停跳动,拔下电源测5VSB为4.92-4.97之间不停跳,上面的5V 12V电容 光耦 都换了一遍 还是老样子 有时候即使诊断卡3VSB灯不停的闪 照样能开机 有时候就不行  曾今遇过这样的问题是上面的电容坏了换上就行了 现在不知从那下牙 烦请各位师傅们不吝赐教。

(0265八脚芯片连接二脚的100贴片电阻损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
你那八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换一个

网友:
VCC不稳定?

网友:
除换八脚的芯片外,还查一下肖特基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电压跳变  一般是电容和反馈电路问题   在就是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