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T42在系统下放歌一卡一卡的·很纠结

楼主(2010-11-18):
客户一台T42笔记本来的时候没声音。拆来看到功放上灰尘很多,清洗过后,装机有声音了,过了几天客户来了,说是放歌的时候会一卡一卡的,以为是声卡芯片的问题,让客户把机器放下了,我把功放和声卡芯片一同换了以后,又重新把硬盘分区,装系统 放歌曲还是一卡一卡的 有修过的师傅没,给小弟一个思路 ·其实用着也不耽误事 就是一会卡下 很烦人的

网友(点评):
这是通病!把XP操作系统修改下。换成SP2版本。IBM T4系列不支持SP3的系统

网友:
不会吧·那我明天还真再试试 我试的时候一直都是插着无线网卡试的 声卡芯片和功放换了好几个了 谢谢槅门

网友:
更新最新的BIOS和声卡驱动试试。

网友:
奇怪的问题,关注中……如果是我修的话,换过声卡和功放之后我会检查声卡的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功放的前级滤波电容。个人看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下,我刚好有台T42的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好的谢谢 大家关注 我这也是帮同事修的机器 同事都叫我放弃了 我可不想啊 ·希望我能成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前阵子。有修过一台联想的机器,具体型号不知是多少了。也是一样。播放一下就停顿一下。真气人。那台机器是一美女用的。费了好大功夫才发现是声卡驱动程序的问题。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前阵子。有修过一台联想的机器,具体型号不知是多少了。也是一样。播放一下就停 ...

声卡驱动我在官网下了最新的更新过了,明天我可以再试试顺便把BIOS也升下级 谢谢哥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好我一定会贴上来的

网友:
无线网卡可导致这个问题,而且不论干什么都是一卡一卡的,鼠标移动也是卡

网友:
不是吧,这点还不知道吗?那个问题应该是你现在装的系统是XP3的吧,你要装SP2的系统看看如何!

网友:
IBM无线网卡会引起这种问题,我就见过几台。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
系统排除的话是显卡问题了,在HP的上面见过很多,T4的也是,有的是CPU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用SP2的系统装上就好了

网友:
就把系统换了就可以了,。这么神奇啊? !!!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插上耳机之后外音还在。换系统OK

网友:
如果仅仅是声音一卡一卡的,你把时钟晶振给换一个试试,我以前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器,换个晶振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放歌曲卡 运行程序不卡的话 估计是声卡驱动的问题,另外,据我用IBM本本的经验来讲,声卡驱动不是越新越好的,很可能驱动没装对,重新卸载了 装装试试看看。等楼主的好消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