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8主板集成显卡无显示

楼主(2010-11-18):
盈通N68主板,诊断卡显示能正常启动,显示器检测到信号,但无显示。其他完全正常,插显卡能正常显示,如何跑线路检修啊?

网友:
1.对CMOS彻底放电
2.刷BIOS
3.查VGA口到北桥的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
显示器要是有侦测到信号就查三基色RGB 可以用示波器打

网友:
刷BIOS.
.查VGA口到北桥的行场同步信号,GRB。有没有供电。
主要是刷BIOS

网友:
看一下vga接口旁边的门电路,一般它坏了就这样。单桥的也有可能是桥虚焊的。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了,测一下RGB有没有电压,用手压一下看能不能显视。

网友:
北桥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BIOS  三基色阻值  PCB掉件  空焊

网友:
看显示器电源灯变色就查三基色到北桥之间的线路加焊北桥,电源灯不变色 就查行场同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