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主板

楼主(2010-11-18):
华硕M2N主板一开机提示15秒后关机  这是为什么呢  ,BIOS刷过了 IO换过了,桥也搞过了  各个电压也没不正常的  芯片不没发现会发烫的 ,先不知道从哪下手  请高手的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进入系统的时候提示的??

网友:
是不是提示USB报错,然后是15秒关机?如果是得话量USB供电,应该是USB供电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是提示USB报错  但USB保险丝那的供电我有查过是没问题的有5V  不知道还有那些USB供电要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刚开机提示的  USB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提示USB报错  但USB保险丝那的供电我有查过是没问题的有5V  不知道还有那些USB供电要查呢???

网友:
都会有提示的,我有遇到过。CPU不兼容15M后也会关机。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好好跑一跑

网友:
CPU不兼容 ,100之90。如果刷了BIOS那就换U吧

网友:
是华硕的一个专用设计,机箱打开的提示你测一下那个接口上中间脚必须为3,3或5V的高电平如果不是就出现报错,跑中间脚线路会经过三极管把三极管拆掉。

网友:
大多数chassis连接的是MOS而不是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量一下USB对地正常不?不正常直接干南桥``

网友:
U我换了N个了  肯定不是U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裸机啦。。。

网友:
有谁知道的帮忙顶下咯

网友:
测下USB,不行的话直接给南桥加热或是重新置珠试试

网友:
有USB跳线帽的吗,有的话跳线看看。

网友:
this motherboard only supports intel conroe and conroe-l cpu。
please check your cpu type.
this system will power off in 15 seconds。
这主板只支持英特尔酷睿和酷睿-L,请检查你的CPU类型。系统十五秒后关闭电源!

网友:
华硕的板子15关机。上面提示usb错误的就是主板下面有一个小的三极管,
把他去掉就好了。
还有就是你量下主板下面几个USB口供电是不是正常。 不正常的话跑线路。
像你这样的情况基本上都是USB供电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主板下面有一个小的三极管,,,,,,,,,是那个啊,能说清楚点吗,我就有块USB过流的华硕主板,谢谢了

网友: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我看到板子的话才知道的。  反正就是在板子右下角   一个跳线帽的旁边  旁边还写着英文
你测了主板几个UBS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话你跑下线。

网友:
楼上的,这故障是不能上那些功耗太大的U。

网友:
回复 网友F:

跳过了。。。

网友:
U的风扇插头是不插到CPU—FAN 的上面了

网友:
学习中,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换主板.

网友:
上面提示的英文是:USB DEVICE OVER CURREB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你主板有这个设计找一下主板上面那一个是相关的接线。

网友:
刷下BIOS撒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块华硕P5PL2的板子,出错提示和你这里显示的完全一样。我在华硕的官网下载了这主板的3个不同版本的BIOS程序,一个一个地试,当刷了一个低版本的BIOS后,不再15秒关机,而是显示“系统挂起”。到现在还没搞掂。
    补充一点:就是这板子虽可复位,但在复位时3个测试点:IDE-1、A15、BIOS-2的电压没有“高---低---高”的明显变化,就是不归零,只有很小的一点变化。

网友:
在前置USB接口那边上有一个O欧电阻 两边都是5V 如果此电阻坏了 就会出现你这样的提示

网友:
USB能不能用先?开机过了LOGO时看下USB鼠标能不能动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碰到过。

网友:
你可以试下CPU  供电IC

网友:
BIOS 百分百好的,USB供电也正常,然后你说的那个小三级管是哪个 啊   我没找着。

网友:
对啊  我上次也有一片华硕的也是这样,但他是提示20秒后关机,后来搞定了  但这次不一样啊,他是15秒耶。

网友: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哇塞还没人知道吗   急死人了。。。

网友:
哇塞,还没人知道啊。。。

网友:
我这板子就没人知道了吗   就没人帮帮我了吗。。。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是南桥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南桥坏了,最好再换一个好的南桥上去

网友:
哇塞  有没人呐

网友:
11楼的说法是正确的,把那个三极管直接拆掉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哦  我都碰到过几回了   每次都没有搞好  能不能上个图  是哪个三极管

网友:
如果是USB报错,查各个USB的限流电阻。限流电阻一颗接5V,一颗接地。中间进入南桥的。

网友:
基地有一篇专门的帖子     说的这个问题   去看看吧

网友:
那行英文提示那么明显,USB过流啊,要查过流检测电路,有图纸的话可查图纸,没图纸就只能折桥找点跑电路。前几天也在基地看到过有这样一个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