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今天修内存的心得

楼主(2010-11-18):
第一:有两条内存,无思路;
1.DDR256M,8位,8片,rst检测,1,2两片从上到下全红,3到8全好。换过确定好的颗粒,问题依旧。感觉不像是板子的问题,是哪个电阻或者哪根线的问题。
2,DDR512,16片,8位双面,rst检测,1到4片双面从上到下全是好的,5到8片,从上到下全红。

第二,关于内存降容量
1,有一条8位8片的内存,从颗粒上看5608,应是256M的,可进检测软件,显示128M,是好的,刷成256M的,全红。刷回正常。
又拿了一条好的8位8片单面256的内存试,spd刷成128M的,进系统测试正常。这是降容量的一种方法,原理是什么?
2.有一条补位内存,从颗粒上看,应是双面512M的,可进软件后,是256M的。仔细看,这个内存的板子有点不一样,正常的内存,8位,一般每个颗粒有2个8角的排组,而这个内存呢?正反面各一个8角的排阻。这个原理是降位,把8位的降成4位。
3.最简单的降容量方法,双面改单面,改spd文件,左上第6组数。1代2代都可以,检测与维修过程中常用。

4,还有一种内存,也没有搞明白,sis专用条子。256M的条子,在sis板子上检测256M,而在其它板子上检测512M,一般全红。这种内存,我有20来条,没有维修思路。不知降容量原理与维修思路。

网友:
最后一种是什么条子?SIS 256?

网友:
看是心得,那修好了没

网友:
第4个是因为主板不支技BANK

网友:
那sis专用条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做补位,降容量,降位处理/
如果在sis主板上检测,与正常的rst检测做换片处理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开始修DDR2了

网友:
  支持以下    不知道最后都修好没有 修好后的心得分享一下

网友:
唉,还在学习中。。。。

网友:
加油…加油…你一定可以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