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白屏

楼主(2010-11-18):
修过SL410或SL410K的机子吗?今天来了台SL410的机子说是暗屏有时是好的。
有点进水。开机一看都不亮,像是内存不过的样子,电流上到1.11就不动了,第一次修这个机就拆机看看电压都是正常的,换了BIOS还是一样,到处看了看没法了就找了个好板换了个EC。嘿,电流上去了接外接亮了上本屏一年白屏傻眼了? 6量了下屏接口信号没事。。。。。?有高招吗?

网友:
SL410的EC不会像T61那样有资料的吧~~请楼主了解下这方面的

网友:
屏接口3V电压起来没有

网友:
Ledvcc起来了。不知道还有什么电压没有?在图纸上也没有看到

网友:
你看到电流几次跳变? 是不是电流已经到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屏的问题哟!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  你看看水有没有进在屏线接口附近位置, 这短线一般是水进哪里重点查哪里

网友:
海哥   这机器是独显还是集显啊?

网友:
是独立的。

网友:
重点查屏线 和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