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E42的图 请教

楼主(2010-11-18):
这个图PQ10   G脚的高电平开启电压是那里供给的。PQ11 需要一个低些的电压才能导通,
PQ10和PQ11的G脚都是一个电压在控制。一个是N沟道的管子 一个是P沟道的管子。
同在一个电压下都能开启吗?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图纸没出来。 重新补充下。

网友:
把图纸奉献出来吧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我怎么记得LA-3541的PQ10与PQ11是P沟道的MOS,你把你的图重发一下。

网友:
这个图好小。。看不清

网友:

就是这个图

网友:
LZ仔细看看图纸
PQ10 PQ11 都是P管

G极的高电压是由PQ10内置的二极管过去的

网友:
谢谢,这下就明白了。 刚开始没看到PQ10也是P沟道的 。那么PQ10这样设计在电路中有什么好处呢. PQ10在电路中还受G脚的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