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Presario 700笔记本系统供电芯片(MAX1631EAEI)第23PIN无总开关信号

楼主(2010-11-18):
各位基地的朋友,大家好!我接了一台HP COMPAQ Presario 700笔记本,待机0.02A,触发到0.07A,电流就停止不动了,判断是系统供电没有输出,测量系统供电芯片MAX1631    第22脚有主供电19V,23脚没有总开关信号,由于没有图纸只有跑线路,追踪到23脚连接到一个47K的电阻上一端,另一端走了一段明线就过孔穿线走了夹层,我用刷子在板子上刷遍了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刷到47K电阻另一端连接的原件,并且47K电阻的另一端对地阻值为“1”,判断故障为与47K电阻另一端相连的原件或是线路开路断线,苦于没有图纸,线路又走夹层,不知道47K电阻的另外一端连接到哪里,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吗?有没有谁有图纸,有的朋友上传一份分享一下,我在这里感谢各位朋友长期对我的关怀!
                                寻觅   HP COMPAQ Presario 700这款机子的电路图,板上白字标示如下所列:
                                    A0061  MOTHERBOARD  MADE IN TAIWAN
                                    PCB  P/N:41-A00610-E000 REV:E
                                     PWA  P/N:40-A00610-E000 REV:E
   板号应该是:40-A00660-E090(板上所贴的白色标签上标示的)
还是:A0061
望有的朋友分享一下!

网友:
系统待机电路

工作流程:

a.接上电源适配器时,16V从隔离电路输出给系统待机芯片MAX1631的22脚
b.同时电源16V电阻,二极管输入给TB62501的57脚和34脚供电

c.TB62501在供电。振荡(内部RC振荡10脚11脚)正常后,59脚输出3SW电压给PMH4的7脚,同时52脚向MAX1631的23脚发出该电平总开启信号

d.PMH4在供电,振荡(内部RC振荡25脚26脚)正常后,43脚输出3.3V高电平5M-on开启信号给MAX1631的7脚28脚以及TB62501的63,64脚,这时MAX1631正常工作输出3M和5M待机电压

e.3M,5M有输出到H8,H8在供电振荡后(144,143脚外接10MHZ晶振),待机时19脚为3.3V高电平(按下开关后为低电平信号送给南桥)

f.南桥在有供电3M,1R5M(由1R8M转),32.768KHZ晶振起振后系统处于待机状态

4.待机芯片:MAX1631,TB62501,PMH4,H8,
ICH
重点检查TB62501的57脚没有电压,52脚输出到 MAX1631的23脚.

网友:
楼上的,人家说的是HP的,不是IBM的  HP的3.3V 5V,大部分型号的主控制信号都是经过电阻偏支或电阻串联分压出来的

网友:
楼主说得对,我说的是HP的,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苦于没有图纸啊!就是神仙也不知道它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基地里你搜过没?也没有吗?

网友:
没有的,我都搜过了,看来是修不出来了!天绝我也!呜呼.....

网友:
大家来看一看怎么处理呢,要不就飞一个3.3V的电压给它,充当控制信号.不知道可不可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现在是穷途末路了,要是线路不走夹层就好了,走夹层又开路了,没有图纸真的不知道它接哪里去了.哎,折磨人啊!

网友:
只听说过HP COMPAQ Presario 3700

网友:
是的,这一款机子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出的,CPU有手掌那么大!而且还不好拆,我研究了大半天才拆下来.现在真的是无助了,之前基地里的朋友就没有一个人碰到过这种机子吗?

网友:
那看看  能不能接个3.3V过去啊

网友:
把电阻的另一边接到公共点上试一把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主意,接了一个3.3V的电压在23脚也不可以!最烦人的是这块板有时待机0.02A(此待机为正常值,可以触发),有时又0.08A,有的时候又0.13A,还有的时候又O.30A,更烦人的是偶尔还会5A大电流!有时候CPU核心供电电感上还会有几伏的电压(上管检测过没有问题),我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也都做过了,我将它命名为变态板,一点也不为过!这块板是同行搞过的了没有修好又拿到我这里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同行修不好就搞了破坏,才这么多的问题,难修啊!搞维修真难做啊!

网友:
你说的是F700吧  既然被同行修过就别修了 有那时间都能修好几个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