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主板遇到的瓶颈,求解。

楼主(2010-11-18):
  入到这一行,给这里的各位又增加了个竞争对手,哈哈,开个玩笑,最多是会给我所在的地方多一个而已,对绝大多数朋友来讲毫无威胁可言。
  说到入行,其实我还没入行,现在正在一个培训部接受培训,理论课已经上完了,前一个星期左右来到这家培训部的店面实习,同时一起学的师兄弟们有七八个,有时候店面都转不过来。实习老师经常会给一些同行或是客户送过来的板给我们修,我在这一个多星期也接触了应该不下于30片板,其中有修好了的,也还有修不好的,各占一半。修不好的,实习老师说多半都是桥的问题,没有维修价值,所以我们也就放弃了。
  这里就遇到我所说的瓶颈了,实习这些天来,我感觉修板就和以前板卡级一样,多半都是在用替换法,或都是在试,比方说一片板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我们实习老师一般都是凭他的经验判断,cpu座虚焊,或是北桥虚焊,或是其他什么什么,然后让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修,要么用bga加焊,要么换IO等等,的确有时候加焊过了就好了,(特别是单桥)。但是这是他的思路,我怎样才能把他的这种经验转换成我自己的东西?我要怎样判断是北桥短路?有哪些理论依据?
        供电电路好说,基本上我觉得在供电这个问题上,我可以独立操作了。但是碰到我前面提到的复位正常不跑码的情况(这是我这两天碰到的最多的问题了),我就束手无策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跑码?我也知道,主板要正常工作必须要具备的三个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那么供电正常,剩下的就是时钟和复位了,要测时钟信号,传说要用示波器才测得比较准确,可惜我在的这个培训部没有示波器,老师就直接让我们测时钟上有没有电压,好像一般在1.6V左右就算正常,那万一不正常,我要从哪里下手呢?比方说今天的一片华硕P5SD2-X,内存上的时钟只有0.3V,PCI-E上也是这样,那按道理说,内存和PCI-E都是北桥直接管理的,问题就应该出在北桥上了,可是我给北桥加了焊,还是不行,看来先前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没有把到脉,没有对症下药,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觉得这里是一个瓶颈,是因为我在论坛上看到一篇关于开机不触发的例子,别人那基本工多厉害,一测就知道IO已经收到了跳变信号,但73脚(好像是这个脚)没有持续的低电平输出,但这时还不能确定到底是IO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于是将哪个脚挑起来,马上就确定了南桥的问题,于是加焊南桥就搞定。如果是我,肯定先将IO换了,不行,再才考虑南桥,这就走了一大段的弯路。还看过论坛里有个叫月饼的写的一篇,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4623-1-1.html,看看别人思路多清晰,而且图文并茂,讲得又恰到好处,而且肯定也费了好些功夫来拍相片和写这个贴子,相当的经典。在论坛里我也碰到和我一样郁闷的兄弟,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8743-1-1.html只是他的描述比我要专业得多,基本上跟我的问题差不多。
  总的来说,就是对问题的理解比较肤浅,想更深入的学习主板维修,光靠经验去维修,我想应该是走不了多远的,还得靠扎实的基本功,怎样打通我的此“任督二脉”,从哪方面入手,请高手点拔下。

网友(点评):
你跟你老是学的是招式。而我们远程和实地讲的是内功和招式的结合。区别太大了。

网友:
多找些资料认真看看,别人的案例也认真看看,把最基础的东西掌握牢固。多研究各个平台的架构(图纸),各大厂家板了的走线规律。修的板子多了,遇到的问题多了,善于去总结经验就能融会贯通。找到大致的方向用代换法是不错了,测太多的信号是很浪费时间的。有的信号甚至无法测量,加油。

网友:
谢谢关注,测多一点信号我觉得还是有用,比方说那个月饼的例子里面,如果不去多测信号,也许就直接去刷BIOS了,这样岂不更浪费时间?问题是,他看到晶振0.5V和0.3V的电压就感觉不对,如果是我测,也可能觉得有了压差,就没有问题,这也许就是经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到论坛多看下基础,基础打牢固后再到讯维里搞点什么培训

网友:
楼主要系统的学习下。应该会很成功!有时间的话建议实地学习。

网友:
看了实地的培训,感觉挺好的。
真想听听月饼老师讲的课,可是经济有限,况且我还是个学徒。
在我们这里全部是靠经验维修的,等我学到一定程度,有了一定的积蓄。
一定去实地听听月饼老师讲课,经验是很重要,但是离不开理论。

网友:
贵在坚持,时间长了 自然而然的就懂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话,就争取在你的培训班里拿到更多的坏板子实践吧!多积累些经验!

网友:
经验需要多积累!

网友:
我做梦都想去实地,可惜就是太远了,坐火车得几天,也没那时间,学费倒不算贵。

网友:
楼主和我的经历差不多啊,有机会还是去学下好,不光学主板,同时也学学电子基础我想这样更利于深入分析故障。我就想去学,只是年纪不容人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文章,感觉自己更秒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