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F40A 显卡板图纸 板号;LS-3061P

楼主(2010-11-18):
求联想F40A 显卡板
板号;LS-3061P
这台机器的故障是,外接显示器正常,内接无显,换了显卡,加焊主板和显卡的插糟还是一样的问题,
测试LVDS 线的阻值都正常,外接显示器跑3D都没有出问题,真的搞的郁闷啊,修了好几天了,请各位高手
给指点指点。有显卡板图纸的给兄弟好一份,显卡板的图片也行。
显卡

网友:
刁西康
的帖子
联想F41 显卡 hgt30_G7X-vga_1115(LS-3061).pdf

网友:
晕啊,外接好的,为什么是显卡问题.有没有检查屏线,或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屏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屏线的LVDS阻值正常应该说明屏线是好的吧

网友:
还请教一下这款机器开机能正常点亮内屏的电流是大啊,我这台机器最高电流才跳到0。82,正常吗

网友:
没有人指点,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先是显卡的问题,没想到买的好芯片也是坏的,先面又买了一个换上去好了,废了很大的事

网友:
这款本显卡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昆腾百脑惠
的帖子
这个机器,开始就是显卡坏,没想的买的好芯片也是坏的,让我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