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海尔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11-18):
一台海尔的液晶,型号为:GA980K。。只单独接电源按液晶面板上的开关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必须将信号线接到电脑上。电脑还得开机才能显示。。。

这是不是正常的,小的没遇到过这种显示器。

现在这显示器有个问题经常性的不显示。指示灯不停的闪。。

讨教维修思路。加焊吗,

网友:
查电源供电有没不足,一般都是电源电压过低带不起负载。

网友:
拆开外壳电源供电正常,整流桥320,后级电压一个5V一个15V。
无意间发现主控板VGA信号线接入的地方有三个象很小的三极管元器件,上面标识是“大字为:A7W,横过来再有小字为:32”。经测量分别和显卡的RGB三基色相连。其中有一个表面有烧裂的痕迹。请问这个元器件是什么,,,我从一块废的显卡接口附近找到了三个类似的元器件换后无效。代换的上面写着“大字为:A7W,横过来小字为:63”。这个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吧。

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还有这显示器有个奇怪的问题只要将电脑关机显示器立马关闭。连指示灯都不亮,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超节能显示器。把那小发光二极管的电费都省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按键上面为什么还有显示器开关键百思不得其解。

注显示器是单独供电,不是象联想有种显示器是主机供电的那种。

网友:
路过看看,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按键坏啦!

网友: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竟然没有答案,我有个显示器AOC的也是这样,不过是装上VGA线就正常了,不装线就不行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的。原来电容鼓包已经换好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