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怪问题,求高手帮解?(已解决)

楼主(2010-11-18):
今天遇到一条DDR2 1G/800的内存,双面。    经测试 正面第六颗损坏,更换后 DOS下不认容量,  重新刷写SPD也不行,后来换了芯片,又写了SPD也不行, 进系统后,用CPU-Z跟SPDTOOL  都能够正常检测到内存。 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哪的问题?
我做过以下工作:
一,把后来换上去的颗粒 拆下来 再测  同样不认容量。
二,在超声波清洗机了 清洗了N次  效果一样。
三,打了阻植  一切正常。
四:换了4个SPD芯片,N多SPD 同样不行。
请论坛里的高手 帮我分析下是哪的问题。 谢谢。 分析正确者,送测试软件。

更换的颗粒与原来的可能不兼容吧。 拆下后 刷成单面512正常, 背面焊盘不小心弄掉点了,只能换板了。先当成512的使用吧、 谢谢大家帮我分析。

网友(点评):
不同颗粒制程不一样,老化程度不一样!电气特性不一样,短时间可以用,长期使用容易出问题。建议换成一样。掉点可以飞线或者用岛电银,绿油这些修补。

网友:
修内存与但显卡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有些好东西拆下来,再装上就不行,还有的颗粒,温度不能过高,过高也不行,越整坏的越多。

网友:
1G DDR2内存修价值不太高了吧,不能帮你什么忙,不过希望能送我测试软件,学习下!

网友:
是的啊!内存这东西不能受到太高的温度啊

网友:
刷成单面的看看DOS识别得到不?
不行降低频率试下。跟SPD关系很大

网友:
我也正好一条这样的,又找不到SPD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z和spdtool能检测到内存只是说明内存条的spd相关线路正常,能读写spd吧

网友:
你可以告诉我你那根是什么牌子的条子吗?

网友:
金士顿DDR2 1G/800  刷成单面512的DOS下也不认。降频没有试过,一会试下

网友:
内寸  用风枪0温度 确切 的  需要 控制在多少度?

网友:
个人以为二代的很多属于PCB内部故障,大多数换板以后都可以得到解决(假条除外),只是麻烦一些罢了。

网友:
掌握风枪的温度与控制也是比较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