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南桥发热,进系统很慢,做系统也很慢,按下即正 ...
HP台式机南桥发热,进系统很慢,做系统也很慢,按下即正常

楼主(2010-11-18):
HP台式机南桥发热,进系统很慢,做系统也很慢,用手按住南桥即正常,此故障用风枪加焊下南桥能解决吗?如可以,温度设在多少?加热多久合适,请高手指点下!
台式机

网友:
还有这种故障啊,没听过,加热的时候看看南桥周围的元器件能用列子碰动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故障经常遇到的,南桥有点接触不良就会有这现象,有时加热温度没控制好,导致桥报废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虚焊了。 最好是拆下置球再装。

网友:
风枪效果不好吧?还是用BGA吧

网友:
手上只有个风枪,风枪温度打到多少合适?

网友:
最好用返修台啊。加焊一下就好了,温度在200度,动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