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3000 不认电池

楼主(2010-11-18):
神舟天运F3000 不认电池,请高手指点
电池

网友:
查一下,SCL,SDA阵脚的对地阻值和电压看看可正常啊

网友:
可能电池坏了

网友:
量一下电池门限电压,看电池是否好的

网友:
看哈是不是电池问题 在看哈是不是IC问题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吗??有可能是充电电路坏了。充电电路布好修的

网友:
确认电池正常!换EC

网友:
先测电池再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