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现在油面内存。补位内存。

楼主(2010-11-18):
累。本人最近修到十几跟内存。卡到几跟补位内存上了。同位置换颗粒换什么红什么。在不就全红。真不知道怎么处理。有谁顶下看。能有软件或者办法查查这颗粒的真实面目么?

网友:
应该可以查看SPD判断,但我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颗粒表面的油漆刮掉应该可以看到原始颗粒上的编码。

网友:
用什么玩意刮呢?真是郁闷了。

网友:
盖面颗粒…..不好刮除….就算被你刮除,你也不知是哪一家制出来的…也更不可能是原厂颗粒的。

网友:
可以试试用大一倍容量的芯片换下看,大部分补位的内存都是用的降级芯片。。

网友:
用大一倍的芯片 ?位数还是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