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USB

楼主(2010-11-18):
今天我接一台IBM X61的笔记本3个USB不能用。我量了一下都有5V 跑了线路没有问题。,我换了2个南桥也是一样的, BIOS也刷了结果一样。现在都不知道什么问题。在这里请教一个。

网友:
是不是USB没有时钟啊,看看南桥可出来时钟了,查

网友:
100%  是码片问题!!!   这机器先前解密了的吧?

网友:
是不 是系统的问题啊,我遇到过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