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显示器用的外接电源适配器12V的,多少安的啊?

楼主(2010-11-18):
哪位大哥帮忙讲一下啊,谢谢哦

网友:
一般都是12V4A跟12V5A两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啦,又学习了啊

网友:
正常4A就够了

网友:
显示器后壳上面一般会标明的

网友:
看显示器后边铭牌上

网友:
安数大一些没有关系了。

网友:
4A以上都行

网友:
12V5A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见过的是3A,4A的比较多,4A的会比较通用。

网友:
4A的比较通用,一般的显示器都够用,实在不够用5A的也没事,电流大一点没关系的

网友(2010-12-29):
能大点就大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网友:
我这边的用的都是12V,4A的

网友:
明白了,差个一两A应该没事吧,

网友:
4A的比较多

网友:
17"用3A也可以,19“最好在4A以上。

网友:
我见过12V4A的

网友:
一般都是12V4A跟12V5A两种 都可以

网友:
看着都没用,教你把,越重越好

网友:
看显示器后面  写着的

网友:
14寸的上1A都行,那个电流跟里面那个高压板有关系。

网友:
市面上的 5A的居多

网友:
一般都是3A 到4A

网友:
一般为4A,5A。还有的为3.3A。

网友:
4A基本可通杀!

网友(2011-07-23):
一般 12伏的适配器可以不管是几A的只要是12v 就行

网友(2011-08-26):
我一般 都用 5A的

网友:
一般4A的就够用了

网友:
安数大的好,功率大带负载能力强,不怎么发热,和电压不同,电压高就烧了

网友:
如果 使显示器电源适配器坏掉了 我建议把机箱里的+12v 拿来接到显示器电源上 注意正负极
这样一来 即剩下买电源适配器得钱 又省电 也省事 我给人家修都是怎么干的 包括我装监控(10米以内的)摄像头上得12v电源都是直接接在 机箱里12v上

网友:
这个看看都有标注清楚的

网友:
我一般直接从电脑的电源接出两根线管它多少A 12V就行,烧了再说!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应该跟显示器大小有关吧。

网友(2011-10-02):
安数大没有关系

网友:
度娘会告诉你的啊 实际电流不会有那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