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C410-L

楼主(2010-11-18):
         今天修了个盈通RC410-L型号的板子

,我也量电压了都正常 就是没有复位电压。复位排针有3v的电压,但是换了这个门电路还是不行!哪是桥的事吗

网友:
复位是南桥发出来的 啊  怎么 还有排针啊!!!

网友:
没复位你量下内存和CPU供电。南桥北桥供电,看下电压正常不?不正常的话修好它就有复位了

网友:
先要确定主板上面每个点的供电都正常和时钟也要正常,不一定是桥有问题,有时候和I/O也有关系,楼主是全桥无复位还是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