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均压电阻有什么用的

楼主(2010-11-19):
请问各位电源高手,电源均压电阻有什么用的,分布在哪里的。。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谢了。。。

网友:
因为电源所串联的两个电容不可能做的容量绝对相等。。则两个电容器组上的电压分配必不相等。。所以才设计了均压电阻。。当然,要绝对均衡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和两个电容并在一起的就是均压电阻 一般150K

网友:
还有一个作用吧,就是断电后给电容放电!

网友:
不均压的话 可能其中一个电容过压。奇怪为什么不用一颗400V电容  喜欢俩200V串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电容是把300V电压平分给两个主开关管(即每个150V)。

网友:
原来如此 有些电源已经用单独一个400-450V电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推挽电路。至于一个400V的大电容,就不是推挽电路了.TLT494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推挽,一种好像是并发。

网友:
电脑的单电容的都是主动式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色环电阻还是普通的电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色环电阻,板子边上大电容旁边。不过你指的普通电阻是什么。

网友:
用两个电容的可以轻易设计或改装成110V和220V两种工作电压,单个电容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