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入手维修电源的,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2010-11-19):
如何入手维修电源的,思路是怎样的。。各位能指教吗。。。

网友:
怎么说呢,首先你要知道电源正常的时候个个关键点的电压。然后把待修电源的个个关键点一一进行比较,有不同的地方就看看外围电路。就是先看看有没有300V直流电,然后是待机5V有没有,主控制芯片工作没有。也就是先看前级再看后级。我也是个新手,希望能够共同提高。

网友:
上网搜集一下关于电源方面的资料,认真学习即可。

网友:
我学修电源是从最基础的开始:学怎么认识零件及参数、量组织。

网友:
对呀 我也想学 有没有好点的思路

网友:
需要一些书籍来了解电源的工作原理

网友:
主要研究开关电源

网友:
首先你得会测量各种元器件,再搞张电路原理图对照实件就行了,当然这只是入门。

网友:
我也是想学这个,只恨没有思路啊,不知道从哪学起

网友:
网上找教程吧,很多,找一个,看下去。另。头像很哈利。

网友:
我也是开始学的,慢慢来吧

网友:
看视频,看本网的资料

网友:
你们一般看哪些好的视频呢?本网站没有关于电源的视频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书籍····想买本来看看     谁知道?

网友(2010-12-27):
先查市电输入正不正常,300伏电路正不正常,输出正不正常,实际要修就首先要知道电路原理啊

网友:
先上电测试,看看是否能正常启动
再来就区分能启动跟不能启动(有点废话.....)

能启动就去量测各接脚的电压(如12V~ 5V等等)
再来就是拆开先用目测的方式找寻是否有零件烧毁或者电容鼓包
再来就是见招拆招搂

不能启动的话,先量测保险管是否开路
再来往高压区那边寻一寻,散热片上面的二极管~三极管都拆下来量测看看是否故障
假如有查到二极管~三极管有故障的,在同线路上面的电阻~二极体全部都要拆下量过唷
再来就是电容部份顺便都量测并且有问题都更换

网友:
从220V出来挨着挨着检查! 保险管.电阻。桥堆。虑波电容。开关管!有待机5V就检查后面b部分!新手哦!说错了请见谅!指点

网友:
坛子里有你搜下就有了很全面的